怎么为LoRa节点和LoRaWAN网关选择天线?

楼主(2020-05-12):
天线是RF芯片的关键部分。LoRa设备(比如LoRa节点和LoRaWAN网关)传输接收数据的时候,使用的频段也处于射频频段,因此,天线的选择也尤为重要。

一、天线的基本知识
常见的天线有PCB板载天线,陶瓷天线,弹簧天线,棒状天线,玻璃钢天线,和吸盘天线。
天线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参数:阻抗,驻波比,天线增益。
阻抗标准值在50欧姆,驻波比为1。标识完全匹配,天线增益越大越好。

二、如何挑选天线
选择的时候,天线本身的形态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参数、现场的环境和结构的限制。
对于LoRa节点,由于在实际项目中,大部分项目都要求LoRa节点的结构体积小,因此,LoRa节点一般挑选弹簧天线
LoRaWAN网关的话,一般实际运用中不会对网关的体积有要求,所以LoRaWAN网关一般不受体积限制,因此,挑选天线的时候,建议采用玻璃钢天线。因为,玻璃钢天线电气绝缘性佳、透波性强,信号较好,因此,不考虑体积的话,优先考虑采用玻璃钢天线。
另外,对于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话,其环境较为恶劣,而玻璃钢耐候性强,耐腐蚀、耐紫外线、抗老化、抗冲击,在高温、低寒-45~110度恶劣环境中依然性能良好,更能适于各种复杂的环境,因此,也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为LoRaWAN网关选择玻璃钢天线。

三、使用天线的注意事项
天线放置的位置应当尽量远离地面,并且不要靠近大型金属物体。
另外,LoRa天线实际使用的频段应与该LoRa天线支持的频段范围一致。
例如915M的天线要用在915M的频段使用。若是将915M的天线在868M频段使用,效果会差。
最后需要注意天线的馈线、ufl转sma转接线、吸盘天线线的长度等,特别是线长较长时,需要充分考虑线材对信号的衰减作用。

网友:
重要的是参数、现场的环境和结构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