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via,设置间距批量下via

楼主(2020-05-12):
    请问各位大神,xpedition 如何复制via,设置间距批量下via,四周板边打接地孔用,谢谢!

网友A:
    使用Allegro时需要批量复制net属性是GND或是其它属性的Via:

批量选中Via后点击Copy或'Shift+F5'

    然后完成复制,如图:

    复制完,我们可能发现,这些复制的Via的net属性不是我们想要的GND属性

    注意选择上Retain net of vias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该选项允许我们在复制时候保留via的net属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632&extra=page%3D42%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这个很详细。

网友:
    PLACE VIA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llegro时需要批量复制net属性是GND或是其它属性的Via:

    批量选中Via后点击Copy或'Shift+F5'

我用的是mentor xpedition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