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是什么意思?sot23封装尺寸图

楼主(2020-05-12):
sot23封装是什么意思          SOT-23指的是封装,就是SOT就是SMALLOUTLING的意思。
          三极管、二极管本身是半导体芯片,它需要用塑料把它封装起来才能使用。这个塑料封装的形式有多种多样,SOT-23就是一种外观封装样式。如下图的三极管、二极管就是SOT-23封装。封装形式与三极管的型号无关,同样型号的三极管可以有多种封装形式。一般都是小外形贴片封装的,SOT是SOP系列封装的一种。
          SOT23封装的引脚顺序          来发现SOT23封装器件的原理图和PCB库的封装形式不统一,查阅了多个资料,确认正确顺序如下:
          左下角为1,逆时针依次标注为2和3脚。从3脚按照反时针数是3、1、2脚,对于三极管分别是CBE,而MOS管则是DGS脚,对比如下:
          SOT23封装尺寸图

网友:
就是SOT就是SMALLOUTLING的意思

网友:
    找芯片自己测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