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数列分割问题

楼主(2020-05-12):
我有很多类似于a这样的一维数列,我想把它按中间0的部分分割成多列矩阵,保存在B里。在数列中信号出现的位置不确定,在数列中出现信号的数量不确定,比如a中有前后三段信号,中间都是0,则分割成附件B的样子,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A序列里面有形如'a,b,c,0,d,e...'这种情形中的0怎么算?算分割开'a,b,c'与'd,e'还是直到连续出现多个0才视为分割?
我加了个Limit 数值,连续出现多个零时才会分割
    结果Result 与B数组一致
Limit = 10;
    idx = find(A~=0);
IDX = diff(idx);
Starting = idx( [1; find(IDX>Limit) + 1] );
Ending = idx( [find(IDX>Limit); end] );
    Length = max( Ending - Starting + 1 );
    temp = arrayfun(@(ii) [A(Starting(ii):1:Ending(ii));zeros(Length + Starting(ii) - Ending(ii) - 1,1)],...
    [1:1:numel(find(IDX>Limit))+1],'UniformOutput',false);
Result = [temp{:}];
    disp( max( max(abs(Result - B))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A序列里面有形如'a,b,c,0,d,e...'这种情形中的0怎么算?算分割开'a,b,c'与'd,e'还是直到连续出现多个0 ...

感谢大神,是的,直到出现连续多个0的时候才开始分割,之前我就一直被信号中出现的个别0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