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手机使用非线性功放,而W-CDMA必须使用线性功放,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12):
GSM手机使用非线性功放,而W-CDMA必须使用线性功放,这是为什么?, d7 F; P: @2 v( w

网友:
这主要是由调制技术决定的。GSM采用GMSK调制,可以使用非线性功放,提高效率。而W-CDMA采用HPSK调制,则必须使用线性功放,减少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