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y轴过热报警的问题

楼主(2020-05-12):
nxty轴过热报警,有那些好的办法可以减少报警次数?

网友:
吸嘴用满了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散热风散是不是太脏了

网友:
如果还报警那就是你们车间环境温度不达标

网友:
这个主要是Y散热风扇不好了,太脏,甚至坏了。

网友:
Y轴线性马达温度异常

网友:
直接换头,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