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炉的加热板端子有一个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0-05-12):
前天开始早上来上班波峰焊锡炉自动加热温度没升到位,昨天又这样,拆开发现锡炉的加热板端子有一个烧坏了,因为订单原因炉子还在继续工作,这个有没有什么危险?烧的地方能焊上接着用吗或者买新的线来接上?我问专业人士说烧坏了必须换新的(没有怀疑专业人士的意思,只是我感觉把线焊上或者新线接上应该就可以了),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建议做进一步检测分析,找到原因,并更换新的加热板端子。如果找不到原因,即便焊上了也是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进一步检测分析,找到原因,并更换新的加热板端子。如果找不到原因,即便焊上了也是治标不治本。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