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新装的pt200我要怎么设置才可以是识别机器是托盘的机器?

楼主(2020-05-12):
请教大神,新装的pt200我要怎么设置才可以是识别机器是托盘的机器?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设备操作指导书。

网友:
    没看懂你这是要问什么问题!看下我的理解有没有误
    1.你要是问PT怎么设置机器,这只要你在里面建立生产线,然后去线上把机器参数备份一下,再在生产线上建立机器,会出现对话框让你选择机器,你就选你刚备份回来的文件就好了,机器就建立成功了。
    2.你要是问程序里面的原件怎么设置是否为托盘的话,这就要建立数据库了。如果没有建立数据库,就只能自己一个一个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