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接收机前端滤波器带宽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0-05-12):
手机接收机前端滤波器带宽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手机接收机前端滤波器带宽根据接收频率的带宽来决定,必须保证带内信号以最小的插损通过,不被滤除掉。例如,GSM900接收机频率范围为880-915MHz。

网友:
根据接收频率的带宽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