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局部冷焊

楼主(2020-05-12):
单板1*2拼板,没有载具过回流焊,测试过程中触碰电感发生脱落现象,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局部冷焊吗/有没有必
要做一个器件焊脚成分分析

网友:
我觉得是 可焊端氧化

网友A:
冷焊,测下炉温,大功率电感那边一定要焊根线。过板可以换个方向。但这个绝对是冷焊,其他阻容都没有润湿

网友:
    炉温升高5—10

网友:
    炉温曲线图看看

网友:
    温度低,测试、调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局部没达到焊接的温度,建议实测炉温,重点探测电感的焊接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焊,测下炉温,大功率电感那边一定要焊根线。过板可以换个方向。但这个绝对是冷焊,其他阻容都没有润湿

    我也觉得是冷焊

网友:
    电感冷焊,优化下炉温,温度适当地提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