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导纳液位计使用范围及特性

楼主(2020-05-12):
射频导纳物位控制器是使用射频导纳物位控制技术设计制作的一种新型物位测量仪表。射频导纳测量技术,简单的说就是使用高频电流测量系统导纳的方法。点位射频导纳技术与电容技术不同,它采用了三端技术,使得测量参量多样化。射频导纳技术由于引入了除电容以外的测量参量,尤其是电阻参量,使得仪表测量信号信噪比提高,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仪表的分辨力、准确性和可靠性;测量参量的多样性也有力地拓展了仪表的可靠应用领域。使得产品防挂料(传感器粘附之物料称为挂料)性能更好、工作更可靠、测量更准确、适用性更广的物位控制技术。
  该产品主要由传感器模块、电子模块和其它一些连接器件构成。传感器单元主要包括三部分:测量探极、屏蔽极及接地端。被测物料的高度反映为测量探极与容器壁间导纳的变化情况,当物料到达开关工作点时,电子单元作出反应,驱动继电器动作,输出开关信号。屏蔽极可防止由于电极上有挂料而产生误动作信号,仅当物料真正达到设置点时,才输出开关控制信号。

  适用范围及特点:
  微波物位控制器采用先进的射频导纳技术,克服了电容式物位开关不能消除导电挂料影响的缺陷。具有如下特点:
  1、通用性强:适用于各种场合,可检测颗粒、飞灰、导电、非导电液体、粘稠物料;
  2、抗粘附电路:先进的抗粘附电路设计,可以消除物料的粘附而产生虚假错误信号;
  3、失电保护模式:低位或高位故障报警。现场可调。
  该物位仪表运行可靠,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广泛适用于液体、浆体、粉尘、料位以及两种液体界位的报警与控制。此外,产品增加了现场工作状态指示,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稳定可靠的物位开关。

  主要技术参数
  正常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40~80℃;
  相对湿度:5%~100%(包括直接湿);
  环境压力:86kPa~108 kPa;
  电缆长度:分体式传感器至电子模块为3 米(最大距离为45 米)
  电源:220VAC、50/60Hz 或24VDC、100mA
  灵敏度:≤0.3pF
  工作温度:-20~180℃
  工作压力:-0.1~2.5MPa
  输出:DPDT 继电器(双刀双掷)
  触点容量:220VAC,5A 无感,3A 有感
  响应时间:优于0.2 秒
  带延时:0.2~90 秒(可调)
  过程连接:螺纹/法兰(请用户在订货时注明)
  接液材质:304、316 和PTFE等
  接线盒材质:铝合金
  电气接口:M20×1.5
  防爆等级:隔爆型:ExdIIC T4~T6
  本安型:ExiaIICT4~T6
  防护等级:IP65

网友:
传感器单元主要包括三部分:测量探极、屏蔽极及接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