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pass电容该怎样选取

楼主(2020-05-12):
请问大家,在设计电路中,芯片的vcc引脚的bypass电容该怎样选取?
现在对这方面一无所知,是用普通的无极性电容,还是用电解电容,应该选取多大?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取决于datasheet中bypass电容的大小。大的就用电解电容,小的就用无极性电容。主要是成本问题。一般106以下的无极性电容便宜。一般小功放的bypass电容小,而大功放的bypass电容大。那些10V以上供电、输出加工字电感的大功放就是用电解电容的。

网友B:
旁路电容的常用容量数量级就是0.1uF,高频纹波需要更小容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datasheet中bypass电容的大小。大的就用电解电容,小的就用无极性电容。主要是成本问题。一般106以下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的常用容量数量级就是0.1uF,高频纹波需要更小容量的电容。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