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锡渣产生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2):
日东的波峰焊,如在波峰口加一个像抽风罩的盖子能减少吗?还有一想法, 有没炉子改造成有板就
起波,没板就落波的

网友A:
    好想法,可以在锅炉加还原剂啊,

网友:
    首先,加盖子肯定是管用,减少锡表面的氧气含量,减少氧化,锡渣量肯定会减少;另外,波峰焊有自己的传感
    器,可以设置板子距离锡炉多远的时候,波峰打起,而不是波峰永远开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可以在锅炉加还原剂啊,

加还原剂的想法还是不要使用了,表面看着锡渣量小了,但是浓烟滚滚;即使没有浓烟,使用还原剂时间长了,会.
污染真个锡炉,板子BOTTOM面,慢慢会出现小黑点哦!

网友:
    氮气保护 字数

网友:
    你看看你的炉子有经济运行模式没有,打开经济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国产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