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解决提取钻孔数据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5-12):
ERROR(SPMHMP-335):There was an error extracting the drilling data .

出gerber时,出钻孔提示上面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以前做的项目重新出都提示这个错误。求大神解决。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 用,以前投板了的重新出gerber都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 用,以前投板了的重新出gerber都出现这个情况了

能贴个图吗

楼主:
    重新装软件,在重装的env里面设置快捷键,搞定了

网友(2022-09-13):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