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问一下

楼主(2020-05-12):
我的电路工作电压是12v,那我选择ESD保护二极管是看击穿电压还是反向关断电压,我看到的芯片击穿电压好像都比较小啊,但是又百度了一下,发现击穿电压是起始电压,懵逼了,应该怎么选

网友:
最小击穿电压和击穿电流,和最大反向漏电流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都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