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2303是什么封装?

楼主(2020-05-12):
看PL2303的数据手册,上面先说它的封装是SOIC,后面又说是SSOP,我想问一下它的封装到底是什么?
或者这两种封装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用altium Designer里的IPC封装向导画它的封装,应该选用哪种封装种类?

网友:
芯片是SSOP28封装

网友:
    把SOIC理解成贴片的统称吧,具体是什么没意义,都要挨个量,想当然地套封装,早晚要出错

网友:
    看器件手册后面的内容,可能有多种封装。SOIC和SOP是一样的

网友:
    封装还是要搞清楚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画封装.
还涉及到采购.
如果这款芯片只有一款封装还好说.
如果有几款封装的话,名称一定要搞对才行呀..要不买回来就是废料了..
    不过还好,一般采购时带后缀表示封装,那就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量下比如长宽所有能测出来的再和资料对应

网友:
    标准封装,这个自己看看规格书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