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解决方案

楼主(2020-05-12):
摘要:针对单片机应用系统实时性强,干扰因素较多的特
点,本文介绍了几种实用的抗干扰措施,在硬件抗干扰方面
阐述了供电系统的设计、电路板的合理布局以及输入输入
干扰的抑制,软件方面给出了软冗余技术、软件陷阱技术以
及“看门狗”技术的几个实例。
关键词:抗干扰;单片机;硬件;软件
1引言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抗干扰设计是系统设计的重要内容之
一,抗干扰性能的好坏将决定系统能否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稳
定可靠地工作,从而决定了系统的实际使用价值.特别是在各种
实时控制的远距离系统中,由于现场环境恶劣,干扰因素较多,
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电磁设备的干扰,若仅按常规设计
就很难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抗干扰问题是设计者必须充
分考虑和解决的,下面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谈谈抗干扰设计。
2硬件抗干扰设计
2.1供电系统
为了防止从电源系统引入干扰,首先采用交流稳压器保证
供电系统的稳定性,防止电源的过压和欠压。其次,电源滤波和
退耦是抑制电源干扰的主要方式,可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隔离
起来,使混入初级的噪声干扰不致进入次级;使用隔离变压器滤
掉高频噪声,低通滤波器滤掉工频干扰。
当系统中使用继电器、磁带等电感设备时,数据采集的供电
电路应与继电器的供电电路分开,以避免在供电线路之间的干
扰,即如图1所示。
对单片机系统的主机部分使用单独的稳压电路,必要时输
入、输出供电分别采用DC.-DC模块,避免各个部分之间的干扰。
2.2印制电路板
①注意合理布置印制电路板上的器件,遵循器件之间电气
干扰小和易于散热的原则。
②电路板要合理划分,模拟电路区、数字电路区功率驱动
区等要尽量分开,地线不能相混,要分别和电源端的地线相连。

③布线时尽量不要构成环路,特别避免沿印制电路板周围
做成环路,不要出现长段的窄线并行,旁路电容的引线不能很
长:单元电路的输出和输入应当用地线隔开:电源线和地线的走
向尽量和数据传输的方向- -致,并加宽宽度提高电路板的抗千
扰能力.
图1分别供电的系统示意图
④原则上每个Ic都要加去耦电容,并靠近Ic的电源脚和
接地脚. .
2.3输入输出干扰的抑制
输入输出信号加.上光电耦合器隔离,可以将主机部分和前
向、后向通道及其他部分切断电路的联系,有效地防止千扰进入
主机系统。
在单片机实时系统信号的长线传输过程中,要注意使用双
绞线,提高系统的抗噪声能力.同时对传输线要进行阻抗匹配,
可以在传输线的始端申联电阻.末端并联电阻,以实现匹配,提
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3软件抗干扰设计
为了提高测控系统的可靠性,仅靠硬件抗干扰措施是不够
的,还需采用适当的软件抗千扰技术,软件抗干扰技术是当输入
信号受干扰后去伪求真或系统受干扰后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的
-种辅助方法。对抑制输入信号的干扰主要采用数字滤波技术,
通过软件去除噪声对数据采集结果的影响。系统受干扰后会使
得程序失控,失控原因大都可以归结为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
发生变化,引起程序跑飞“或陷入死循环, CPU执行了一系列错
误的指令从而导致系统失控,可以采用软件冗余、软件陷阱和
看门狗“技术等使程序纳入正规.
3.1软件冗余技术
MCS- 51所有指令都不超过三个字节,且多为单字节指令,
指令由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操作码指明CPU完成什么样的操
作,单字节指令仅有操作码,隐含操作数.CPU受到干扰后,PC
内容发生变化,当程序弹飞到某- - 单字节指令时,便自动纳入正
规.当跑飞”到某一双字节或三字节指令时,若恰恰在取指令时
刻落到其操作数上,CPU就将操作数当作操作码来执行,引起程
序混乱.因此软件设计应多采用单字节指令,并在关键的地方人
为的插入一些单字节指令NOP,或将有效的单字节指令重写,
这称作指令冗余.在实际软件设计中,往往在双字节和三字节指
令之后插入两个NOP指令,可以保证程序跑飞”后其后面的指
令不会拆散,后面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在那些对程序流向起决
定作用的指令,如RETRETI ACALL.LJMPJZ.JNC等之前也

附件下载:

网友:
为了防止从电源系统引入干扰,首先采用交流稳压器保证供电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