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板制程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0-05-12):
大家好我公司第一次做柔性板想问下合成石治具和磁吸铝合金治具过回流焊温度应该设置多少,公司是八温区
回流焊,千住无铅制程,因没有炉温测试仪所以想让大家提供下万分感激,顺便问下柔性板一定要与治具一起过
回流焊嘛

网友A:
柔性线路板过波峰焊必须用载具,只是起一个临时定位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柔性线路板板贴片在板厂完成的更好,省时省力,效率高。

网友:
治具大小厚薄不一样吸热不一样,温度要以实测才准确。也有见过在炉前取下来过炉的。

网友B:
没有炉温测试仪不行的,申请购买,炉温测试的时候也要把FPC定位在磁性载具上,然后在进行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柔性线路板过波峰焊必须用载具,只是起一个临时定位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柔性线路板板贴片在板厂完成的更 ...

对的,我们生产硬板的,.上次也导入了一 款软板, 我们做软板不专业,做的良率高效率不高,现在外发给专业厂商
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炉温测试仪不行的,申请购买,炉温测试的时候也要把FPC定位在磁性载具上,然后在进行测试

好的 谢谢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们生产硬板的,.上次也导入了一 款软板, 我们做软板不专业,做的良率高效率不高,现在外发给专业 ...

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