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T函数绘图时添加图例的问题

楼主(2020-05-12):
这是程序:
  • clc,clear all
  • WD=load('wd.txt');
  • wdsj=load('wdsj.txt');
  • time=wdsj(:,1);
  • temp = WD(:,[5 10 16 24 30 33 39]);    % 简化为1条的赋值
  • s=['rgbrkmc']; %颜色属性
  • u=['d*oxv+p']; % 点标记属性
  • v={'-',':','-.','--','-',':','-.'};%线型
  • for j=1:7
  • %plot(time(1:2),temp(1:2,j),[s(j),u(j),v{j}])
  • plot(time(1:1:end),temp(1:1:end,j),[s(j),v{j}])
  • plot(time(1:200:end),temp(1:200:end,j),[s(j),u(j)]) % 间隔5个点画图
  • grid on
  • hold on
  • end
  • xlabel('时间')
  • ylabel('温度')
  • title('温度-时间曲线')
  • legend('西塔外侧塔壁','西塔内侧塔壁','纵向弦杆1',....
  • '纵向弦杆2','正交异性钢桥面板','上游主缆','下游主缆')

第一个for循环里的第二个PLOT运行的话是这张图

这一句要是加上点型u(j)  就会很密集  是这样的

这时图例上线型点形都显示出来了

要是第二第3个plot都运行  就是这样的

这时的图例是跳着显示的,只显示线型或者点形,

第一句PLOT是网上说取头两个点让图例读取这个图  但是加上也不行,

因为我的点太多了,所以要是点间距取的小就很密集,但是取的大图就太不精确了,所以我的想法是先把线画出来,然后再在图例间隔大点取一些点画上,这样既能区分每条线 又不密集,但是图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哈!

网友A:
看下面这个行吗?

h1 = plot(0:0.001:1,0:0.001:1,':r');
hold on;
h2 = plot(0:0.1:1,0:0.1:1,':r*');
legend(h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这个行吗?

h1 = plot(0:0.001:1,0:0.001:1,':r');

谢谢啦
根据你的语句 我又尝试了下  已经可以了,这是修改后的那部分
  • for j=1:7
  • h (j) = plot(time(1:2),temp(1:2,j),[s(j),u(j),v{j}]);%用于添加图例
  • hold on
  • plot(time(1:1:end),temp(1:1:end,j),[s(j),':']);%全部数据点绘图
  • hold on
  • plot(time(1:200:end),temp(1:200:end,j),[s(j),u(j)]); % 间隔5个点画图
  • hold on
  • grid on
  • end
  • legend(h,'西塔外侧塔壁','西塔内侧塔壁','纵向弦杆1',....
  • '纵向弦杆2','正交异性钢桥面板','上游主缆','下游主缆')

  •

这样就能都显示了
万分感谢

网友:
02. h (j) = plot(time(1:2),temp(1:2,j),[s(j),u(j),v{j}]);%用于添加图例  这句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学习中 谢谢

网友:
楼主牛逼啊,坚持才是硬道理

网友:
之前matlab仿真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没解决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