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怎么办?

楼主(2020-05-12):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5v反馈时候,+18带不起负载,加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了;+18v反馈时候,+5带不起负载。使用的是EFD20,有在网上搜索讲18v拉电阻到反馈断,但不知是方法不对还是怎么了, 总是不行。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你的变压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