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的邮票拼版怎么做呢 ?

楼主(2020-05-12):
PCB设计中的邮票拼版怎么做呢 ?

网友:
其实就是给板子边边放几个小孔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联系制版厂的人咨询,因为这个好像和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B:
之前拼板的时候还拼过一次邮票孔的板子,我用AD画的,所以用AD拼的,你是上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拼板的时候还拼过一次邮票孔的板子,我用AD画的,所以用AD拼的,你是上什么软件

我用的也是AD,还请指导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联系制版厂的人咨询,因为这个好像和加工工艺有关

这个还和加工工艺有关啊

网友:
    PCB厂CAM工程师加上去的。

网友:
    邮票孔就是把工艺边跟板子接的那块换成小圈圈

网友:
    邮票孔尽量在0.5-0.7mm,孔边到孔边需要保留0.4-0.5mm;最好咨询下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