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写函数呢?

楼主(2020-05-12):
比如我有3个矩形,  n1 n2 n3,它们都有第一行和第二行数据,这里需要以第一行为自变量,第二行为应变量,画图它们的图像.
    代码为:
    plot(n1(1,: ),n1(2,: ),'LineWidth',2,'Color','r','LineStyle','-','Marker','o','MarkerSize',8)
plot(n2(1,: ),n2(2,: ),'LineWidth',2,'Color','r','LineStyle','-','Marker','o','MarkerSize',8)
plot(n3(1,: ),n3(2,: ),'LineWidth',2,'Color','r','LineStyle','-','Marker','o','MarkerSize',8)

    想用循环写出来:
    for i=1:3
    eval([  'plot(n',num2str(i),'(1,: ),n',num2str(i),'(2,: ),'LineWidth',2,'Color','r','LineStyle','-','Marker','o','MarkerSize',8)'  ])
end

    发现无法执行,将代码中的线宽、颜色、标记命令去掉发现可以执行
    for i=1:3

eval([  'plot(n',num2str(i),'(1,: ),n',num2str(i),'(2,: )'  ])
    end

其中     ,'LineWidth',2,'Color','r','LineStyle','-','Marker','o','MarkerSize',8  在eval函数无法运行,后来发现是由于这些语句中有字符

    那么若是eval的执行语句中存在有单引号的字符,该如何写函数呢?感谢!

网友:
需要在字符串中使用单引号时可以用char(39)来代替

hold on; axis equal;
    cmap = parula(3);
    for ii = 1:1:3
        eval(['plot(n',num2str(ii),'(1,: ),n',num2str(ii),'(2,: ),',char(39),'LineWidth',char(39),',2,',...
            char(39),'Color',char(39),',',char(39),num2str(cmap(ii,: )),char(39),',',...
        char(39),'LineStyle',char(39),',',char(39),'-',char(39),',',...
        char(39),'Marker',char(39),',',char(39),'o',char(39),',',...
            char(39),'MarkerSize',char(39),',8);']);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