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Layout是怎么走线的,能控制安全间距吗

楼主(2020-05-12):
请问大神:Layout是怎么走线的,能控制安全间距吗

网友:
肯定能啊,设置间距规则就可以控制。

网友:
    可以的,设置安全间距就行

网友:
    可以,只要设置了规则就行

网友:
    在规则管理器里面把间距规则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DRP模式走线

网友:
    规则提前设置好

网友:
    设置间距规则就可以控制

网友:
    layout走线需要打开DRC-防止错误。不建议layout走线,操作很不友好,使用Router布线效率会增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