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波峰焊总是出现连锡,请问与什么有关,感谢!

楼主(2020-05-12):
    公司波峰焊总是出现连锡,请问与什么有关,感谢!

网友:
    要具体看哪个位置连锡选波最常见的是尾部连锡,程式内增加托锡长度或者改变喷嘴收锡速度(快速收锡)。

网友:
    器件过密、焊盘过大、焊盘间距小、引脚焊锡不良等

网友:
    板子增加阻焊盘或者脱锡焊盘···或者在过炉治具上增加拖锡条拖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