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放大跟三级管放大一样吗?

楼主(2020-05-12):
三极管放大好理解,输入电流被放大,波形相位都保持不变,峰峰值变大。
但是mos管放大我就不理解了,栅极绝缘没有电流流入,那么他放大的是什么呢?
看起来MOS管只是由栅极电压控制的一个开关,或者说是由栅极电压控制
一个可变电阻。
请前辈们来解答疑惑

网友A:
VGs控制mos管导通电阻,MOS管的这个线性区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控制mos管导通电阻,MOS管的这个线性区域比较小

所以MOS管有放大功能吗?如果有,放大的是什么?

网友:
G极控制的可变的可调电位器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三极管是电压控制,MOS是电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电压控制,MOS是电流控制

你的意思是说,三级管放大的是基极信号的电压,MOS管是放大栅极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三级管放大的是基极信号的电压,MOS管是放大栅极的电流?

MOS管是放大栅极的电流,阻抗输入高,在特定线路工作环境下和三极管工作环境也有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