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遇到的问题,比较急,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0-05-12):
今天在pads9.5的layout画板的时候,不知道错按了哪个快捷键,然后导致出现了在DRC开启的状态下  底层可以正常走线当想F4切换到顶层却不能线,敷铜也敷不上,就像顶层被锁住了一样(关闭DRC后顶层可以正常走线)。去检查DRC内的 布线 规则中层的选择已经选上了呀,其它设置也没什么问题;有贴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我都用router走线

网友A:
    看看你的走线层里面有没有把TOP层加进去

网友A:
    或者你转到Rout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转到Router试试

    router 里面是可以走线成功的,走线可以但是在router不能敷铜呀。。。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layout里 顶层除了不能走线也还敷铜不成功(底层到是可以敷铜成功的),现在还是找不到到底设置哪出错了,初用pads,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走线层里面有没有把TOP层加进去

    看了,走线层里面有添加top,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