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设计中2.5V电源电流大小

楼主(2020-05-12):
各位大神,一般ddr4的2.5V电流大小多少?目前设计用了2颗1GB ddr4颗粒。对于2.5V电源准备用一个300mA的LDO,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等待一位大神

网友:
    你看下你要用的器件的规格书,一般规格书都有描述

网友A:
    只有几个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几个mA

谢谢大神。我看了手册,好像是的。

网友:
    看手册啊,参考电压电流一般不大

网友:
    100ma的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B:
    电流很小,我用了10片,也才几十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很小,我用了10片,也才几十mA

好的,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各位。话说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