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线宽与电流关系,查表与计算

楼主(2020-05-12):
    一、计算方法如下:
    先计算 Track 的截面积,大部分 PCB 的铜箔厚度为 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 PCB 厂家,1盎司为35um,实际上都不足35um)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 15~25 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I=KT0.44A0.75 (K 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 0.024,在外层时取 0.048T 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 1060℃)A 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 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 square mil.)I 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 (amp) 一 般10mil=0.010inch=0.254 可 为 1A ,250MIL=6.35mm, 为 8.3A
    二、数据:
    PCB 载流能力的计算一直缺乏权威的技术方法、公式,经验丰富 CAD 工程师依靠个人经验能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但是对于 CAD 新手,不可谓遇上一道难题。 PCB 的载流能力取决与以下因素:线宽、线厚(铜箔厚度)、容许温升。大家都知道,PCB 走线越宽,载流能力越大。在此,请告诉我:假设在同等条件下,10MIL 的走线能承受 1A,那么 50MIL 的走线能承受多大电流,是 5A 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请看以下来自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线宽的单位是:Inch (inch 英寸=25.4 millimetres 毫米)1 oz.铜=35 微米厚,2 oz.=70 微米厚, 1 OZ =0.035mm 1mil.=10-3inch. Trace Carrying Capacity per mil std 275
    三,实验
    实验中还得考虑导线长度所产生的线电阻所引起的压降。工艺焊所上的锡只是为了增大电流容量,但很难控制锡的体积。1 OZ 铜,1mm 宽,一般作 1 - 3 A 电流计,具体看你的线长、对压降要求。
    最大电流值应该是指在温升限制下的最大允许值,熔断值是温升到达铜的熔点的那个值。Eg. 50mil 1oz 温升 1060 度(即铜熔点),电流是 22.8A。
    二、PCB 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
    在了解 PCB 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PCB 敷铜厚度的单位盎司、英寸和毫米之间的换算:"在很多数据表中,PCB 的敷铜厚度常常用盎司做单位,它与英寸和毫米的转换关系如下:
    1 盎司 = 0.0014 英寸 = 0.0356 毫米(mm
    2 盎司 = 0.0028 英寸 = 0.0712 毫米(mm
    盎司是重量单位,之所以可以转化为毫米是因为 pcb 的敷铜厚度是盎司/平方英寸" PCB 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表

    • · gg|主题: 20, 订阅: 1

网友:
      Its very nice of you for sharing to us

网友:
    这应该是基于2221B的旧标准,现在个人建议采用2152标准来设计吧。 【标准】IPC-2152 印刷电路板载流能力设计标准.pdf (799.78 KB, 下载次数: 37)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我一直在用的。
    网上下载Saturn公司的 PCB toolkit工具软件,是基于2152标准的,计算起来就非常方便快捷了。包括过孔过流能力等都有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我一直在用的。
    网上下载Saturn公司的 PCB toolkit工具软件,是基于2152标准的 ...

好的,谢谢!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B:
    按你这公式:
    I=KT0.44A0.75,在同等条件下,10MIL 的走线能承受 1A,那么 50MIL 的走线就能承受5A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公式:I=KT0.44A0.75,在同等条件下,10MIL 的走线能承受 1A,那么 50MIL 的走线就能承受5A电流啊?; ...

    你参考一下,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1mm时候越厚载流越小?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怎么才能发表问题?

网友:
    1mm的时候为啥铜厚为35um的耐流比50um和70um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怎么才能发表问题?

天天来升级

网友:
    謝謝分享 我總算可以用資訊來評估

网友:
    365自带的那个可以,用哪个估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