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5-12):
想用状态机搞一个PWM的电机调速,并且用一个按键设置做两种功能,1S内短按则打开或者关闭电机,长按PWM调速,1~6S内PWM是一直加速,6~11S是减速,大于11S秒则PWM为0 #include <reg52.h>#define Key_State_0   0                                        //定义按键动作时的状态0#define Key_State_1   1                                        //定义按键动作时的状态1#define Key_State_2   2                                        //定义按键动作时的状态2#define Key_State_3   3                                        //定义按键动作时的状态3#define Key_State_4   4                                        //定义按键动作时的状态4sbit Key_Input=P1^0;sbit PWM=P2^0;char Read_Key();void Init_Timer0(void);void Key_Scan();static unsigned char Pwm_Count=0;                  //定义PWM进入中断的次数static unsigned char Pwm_Vlaue=80;                //定义PWM占空比的值char Key_Return;/*----------------------------------------------               主函数------------------------------------------------*/void main(){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Key_Scan();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void Init_Timer0(void){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ff;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a4;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定时器中断函数------------------------------------------------*/void PWM_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TH0=0xff;                  //重新赋值        TL0=0xa4;        Pwm_Count++;                  //PWM进入中断的次数自加1        if(Pwm_Count==100)                                 //如果PWM进入中断的次数=100        {                Pwm_Count=0;                                //次数归0                Read_Key();                                   //按键函数10ms扫描一次                }        if(Pwm_Count<wm_Vlaue)                   //改变Pwm_Vlaue可以改变占空比的值        {                PWM=1;                                 //电机打开        }        else        {                PWM=0;                                 //电机关闭        }}/*------------------------------------------------              读按键状态函数------------------------------------------------*/ char Read_Key()                                  //按键状态处理函数{        static char Key_State=0,Key_Time=0;                  //按键状态值Key_State初始化为0,按键按下的时间Key_Time初始化为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Press为按键状态储存值,Key_Return为按键的状态返回值        Key_Press=Key_Input;                                        //读按键I/O口的电平        switch(Key_State)        {                                        case 0:                           //按键的初始状态0                                if(Key_Press!=1)                                            //按键按下                                {                                        Key_State=Key_State_1;                  //状态切换到确认态1                                        Key_Return=1;                                //按键的状态返回值输出“1”                                                          }                                break;                                                case 1:                          //按键的确认状态1                                if(Key_Press!=1)                                          //按键仍然按下                                {                                        Key_State=Key_State_2;                 //状态切换到计时状态2                                        Key_Time=0;                                         //按键时间计数器清0                                }                                else                                           //按键已经松开                                {                                        Key_State=Key_State_0;                 //状态切换到初始状态0                                                                        }                                break;                case 2:                          //按键的计时状态2                                if(Key_Press)                                        //按键已经松开          --短按                                {                                        Key_State=Key_State_0;                //状态切换到初始状态0                                        Key_Return=1;                                //按键的状态返回值输出“1”                                        }                                else if(Key_Time>=100)                //按键按下的时间计数          --长按                                {                                        Key_State=Key_State_3;                   //按键按下的时间大于1S,状态切换到计时状态3                                        Key_Time=0;                                          //按键时间计数器清0                                        Key_Return=2;                                  //按键的状态返回值输出“2”                                                                                }                                 break;                                                case 3:                          //按键的计时状态3                                if(Key_Press)                                        //按键已经松开                                {                                        Key_State=Key_State_0;                //状态切换到初始状态0                                }                                else                                {                                        Key_Time++;                                        if(Key_Time>=0&&Key_Time<500)                         //按键按下的时间计数                                        {                                                Key_State=Key_State_4;                   //按键按下的时间大于6S,状态切换到计时状态4                                                Key_Time=0;                                                Key_Return=3;                                  //按键的状态返回值输出“3”                                        }                                }                                break;                case 4:                          //按键的计时状态3                                if(Key_Press)                                        //按键已经松开                                {                                        Key_State=Key_State_0;                //状态切换到初始状态0                                }                                else                                {                                        Key_Time++;                                        if(++Key_Time>=100&&++Key_Time<500)                         //按键按下的时间计数                                        {                                                Key_State=Key_State_4;                   //按键按下的时间大于6S,状态切换到计时状态4                                                Key_Time=0;                                                Key_Return=4;                                   //按键的状态返回值输出“4”                                        }                                }                                break;                default:Key_Time=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void Key_Scan(){        switch(Key_Return)        {                case 0:break;                case 1WM=~PWM;break;                case 2:break;                case 3wm_Vlaue++;break;                         //PWM占空比自减                case 4wm_Vlaue--;break;                         //PWM占空比自减                default:break;        }

网友:
这代码还显示成表情,看起来好费劲啊

网友:
    程序可以模块化

网友:
模块化很重要
1 定时器模块
    2 按键去抖动模块
3 按键操作模块
    4 电机运动模块
5  PWM变频模块

网友:
    这是流程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很完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