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把下面元胞数组,空集去掉,然后按列排成一行。

楼主(2020-05-12):
请教大神,如何把下面元胞数组,空集去掉,然后按列排成一行,就是说227*1  293*1  178*1 184*1.........349*1 这样子-,感谢!

网友:
联用cellfun,arrayfun等函数
    c = cell(3,3);
    c{1,1} = rand(1,2);
c{2,1} = rand(1,4);
    c{2,2} = rand(1,3);
c{3,2} = rand(1,5);
    c{3,3} = rand(1,6);
    idx = find(~cellfun(@isempty,c));
    result = arrayfun(@(ii) c{idx(ii)}, [1:1:numel(idx)],'UniformOutput', false)

    result  =
  1×5 cell 数组
        {1×2 double}    {1×4 double}    {1×3 double}    {1×5 double}    {1×6 dou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