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let in螺丝孔,旋转角度后出现drc,求解

楼主(2020-05-12):
    allegro16.6let in螺丝孔,内径椭圆,外径是圆的,anti 是圆的,为什么旋转角度11度后会与旁边的线出现drc,求解。此问题再17.2就没有.

网友A:
    规则会和内圆有关系
    一般情况先放螺丝孔,

网友:
    检查一下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会和内圆有关系
    一般情况先放螺丝孔,

    我其实是先放的螺丝孔,横着摆放好了,做好了孔周围的走线长度,要出图时候要求变更孔的角度,导致周围走线没空间了. 造成了线的drc.按道理这个drc值跟红色的大外圆有关,这个是圆,旋转的话不应该有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