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结温有降额标准码?

楼主(2020-05-12):
器件结温有降额标准码?  按150°C来算还是乘以0.9 来算, 有没有 Derating Factor参考 还是不需要/  用热电偶实测单片机壳温已经到达90°了

网友:
有降额标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A:
    @Apollo_9, 问题看到了,从你问题下面的表格来看,应该对元器件降额规范GJB/Z 35-93标准、各企业标准、公式计算有所了解;
上述遇到的冲突,应该属于器件选型方面的,一起从源头梳理下:
    1、产品应用场景:
     你所做的是什么产品,采用什么散热方式?小环境温度:TI的双路模拟开关为什么有81.2℃? ST的MCU为什么94.1℃?
    2、器件选型:
        这么高的小环境温度,是什么原因驱动选择150℃模拟开关和105℃ MC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ollo_9, 问题看到了,从你问题下面的表格来看,应该对元器件降额规范GJB/Z 35-93标准、各企业标准、公式 ...

    数据错了,那个是壳温,环温重新测试了一下,86°C 一样的,但是MCU壳温有那么高。我们的功率都是估算的,应该不准,有什么好的办法在PCBA里面测试MCU或者估算功率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错了,那个是壳温,环温重新测试了一下,86°C 一样的,但是MCU壳温有那么高。我们的功率都是估算的 ...

    半导体器件的功耗,规格书上的Pd不是有么,行业中半导体厂家有测试热阻的方法,没太明白你的需求;

    你这个是选型源头的问题,当实际测试值超出器件规格的时候,首先要审视你的选型是否合理,这也是提示让从源头审视的原因;超出器件规格,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意向不到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可靠性问题,超出规格厂家是不承诺的;

    还有你测试的器件温度是在哪个工作状态?稳态,瞬态 还是 极限工作状态?降额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判据也不一样,需要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器件的功耗,规格书上的Pd不是有么,行业中半导体厂家有测试热阻的方法,没太明白你的需求;

你 ...

    工业级的IC温度上限一般都能到达85°,我们的产品在机房温度(常年50度左右)情况下是能长时间工作的,我们是想知道的是在突发事件下,比如机房停电或者空调坏了,产品能抗多久,有些产品标准上规定是一年多少小时,多少次,我们达到这个要求就行了。这也是客户最近反映的问题,所以先排除产品选型的问题。有些客户愿意花100W买空调,有些愿意花10W,MCU选型难道要考虑他的空调的可靠性?空调坏了,要MCU得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的问题较多,请给出您的公司邮箱、联系方式,邮件或电话交流下。
    存在的问题简要概括如下,若类似 ...

    加下微信, Jimmy_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