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CMOS门电路的电源电压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TTL门电路能否这样做?为什么?

楼主(2020-05-13):
    提高CMOS门电路的电源电压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TTL门电路能否这样做?为什么?

网友A:
    肯定不可以,TTL门电路电源电压是特定的

网友B:
    不可以,因为,TTL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是特定的,其变化范围很窄,通常在4.5~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可以,TTL门电路电源电压是特定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因为,TTL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是特定的,其变化范围很窄,通常在4.5~5.5V。

    谢谢,的确TTL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时特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

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