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里面和PCB界面看见的封装不一样

楼主(2020-05-13):
pads9.5中封装库里面和PCB界面看见的封装不一样,如图片,怎么解决

封装库里面和PCB界面看见的封装不一样

封装库里面和PCB界面看见的封装不一样

网友:
    你库里面有很多R0402的不同阻值的封装,这个不影响啊,调用的时候选准就行了

楼主:
    我知道不影响,但调用时又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A:
    你R0402不同的阻值都对应同一个封装吧?调用不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
    那要不你就把其他的都删了,只留一个,原理图那边可以每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0402不同的阻值都对应同一个封装吧?调用不会出现问题啊!

    是不会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R0402不同的阻值都对应同一个封装吧?调用不会出现问题啊!

那是你自己命名的问题啊!把两个地方的名字统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自己命名的问题啊!把两个地方的名字统一就行了!

    同一个库,不一样的封装名字,为什么是名字命错了,不懂

网友:
    在library界面,显示为自己设计的封装样式;在PCB add component界面,如果库中有多个同名封装,会显示其他样式;还有一种情况,eco过程中,如果PCB中有同名封装存在,则新增元件都为已存在元件的相同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