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有哪几种常见的电路结构形式?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动作特点?

楼主(2020-05-13):
触发器有哪几种常见的电路结构形式?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动作特点?

网友A:
答:触发器常见的结构形式有①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里,都能直接改变输出端Q的状态;②钟控的RS触发器,其 动作特点:当CP=0时,无论两个输入端R和S如何,触发器的状态不能发生改变;只有当 作为同步信号的时钟脉冲到达时,触发器才能按输入信号改变状态;③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输入信号且被记忆下来,而从触发器被封锁不能动作;第2步是当CP下降沿到来时, 从触发器被解除封锁,接收主触发器在CP为1期间记忆下来的状态作为控制信号,使从触. 发器的输出状态按照主触发器的状态发生变化;之后,由于主触发器在CP=0期间被封锁 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因此,从触发器也就保持了CP下降沿到来时的状态不再发生变化。即 主从型JK触发器的输出状态变化发生在CP脉冲的下降沿。

网友:
    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里,都能直接改变输出端Q的状态;

网友:
    钟控的RS触发器,其 动作特点:当CP=0时,无论两个输入端R和S如何,触发器的状态不能发生改变;只有当 作为同步信号的时钟脉冲到达时,触发器才能按输入信号改变状态

网友B:
    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输入信号且被记忆下来,而从触发器被封锁不能动作;第2步是当CP下降沿到来时, 从触发器被解除封锁,接收主触发器在CP为1期间记忆下来的状态作为控制信号,使从触. 发器的输出状态按照主触发器的状态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触发器常见的结构形式有①与非门构成的基本RS触发器,其动作特点是:输入信 号在电平触发的全部作用时间 ...

    谢谢你的回答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从型JK触发器, 其动作特点:主从型JK触发器的状态变化分两步动作。第1步是在CP为“1”期间主触发 器接收 ...

    谢谢你的分享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