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分类及技术参数

楼主(2020-05-13):
射频同轴电缆分类

  同轴射频电缆由于其内外导体处于同心位置,电磁能量局限在内外导体之间的介质内传播,因此具有衰减小,屏蔽性能高,使用频带宽及性能稳定等优点。

  射频电缆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和型式来分类。

  一、按电缆结构分类

  (1)同轴射频电缆

  同轴射频电缆是最常用的结构型式。由于其内外导体处于同心位置,电磁能量局限在内外导体之间的介质内传播,因此具有衰减小,屏蔽性能高,使用频带宽及性能稳定等显著优点。通常用来传输500千赫到18千兆赫的射频能量。

  目前,常用的射频同轴电缆有两类:50Ω和75Ω的射频同轴电缆。特性阻抗75Ω射频同轴电缆常用于CATV网,故称为CATV电缆,传输带宽可达1GHz,目前常用CATV电缆的传输带宽为750MHz。

  (2)对称射频电缆

  对称射频电缆回路其电磁场是开放型的,由于在高频下有辐射电磁能,因而使衰减增大,并导致屏蔽性能差,再加上大气条件的影响,通常较少采用。对称射频电缆主要用在低射频或对称馈电的情况中。

  (3)螺旋射频电缆

  同轴或对称电缆中的导体,有时可做成螺旋线圈状,借以增大电缆的电感,从而增大了电缆的波阻抗及延迟电磁能的传输时间,前者称为高阻电缆,后者称为延迟电缆。如果螺旋线圈沿长度方向卷绕的密度不同,则可制成变阻电缆。

  二、按绝缘型式分类

  (1)实体绝缘电缆

  在这种电缆的内外导体之间全部填满实体高频电介质,大多数软同轴射频电缆都是采用这种绝缘型式。

  (2)空气绝缘电缆

  电缆的绝缘层中,除了支撑内外导体的一部分固体介质外,其余大部分体积均是空气。其结构特点是从一个导体到另一个导体可以不通过介质层。空气绝缘电缆具有很低的衰减,是超高频下常用的结构型式。

  (3)半空气绝缘电缆

  这种结构型式是介于上述两种之间的一种绝缘型式,其绝缘也是由空气和固体介质组合而成,但从一个导体到另一个导体需要通过固体介质层。

  三、按绝缘材料分类

  塑料绝缘电缆、橡皮绝缘电缆及无机矿物绝缘电缆。

  四、按柔软性分类

  分为柔软电缆、平软电缆及刚性电缆等。

  五、按传输功率大小分类

  分为0.5千瓦以下的低功率、0.5~5千瓦中功率、5千瓦以上的大功率电缆。

  六、按产品用途特点分类

  分为低衰减、低噪音、微小型及搞稳相电缆等。

  射频同轴电缆技术参数

  (1)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 同轴电缆的平均特性阻抗为50±2Ω,沿单根同轴电缆的阻抗的周期性变化为正弦波,中心平均值±3Ω,其长度小于2米。

  (2)同轴电缆的衰减一般指500米长的电缆段的衰减值。当用10MHz的正弦波进行测量时,它的值不超过8.5db(17db/公里);而用5MHz的正弦波进行测量时,它的值不超过6.0db(12db/公里)。

  (3)同轴电缆的传播速度需要的最低传播速度为0.77C(C为光速)。

  (4)同轴电缆直流回路电阻电缆的中心导体的电阻与屏蔽层的电阻之和不超过10毫欧/米(在20℃下测量)。射频同轴电缆Coaxial Cable是指有两个同心导体,而导体和屏蔽层又共用同一轴心的电缆。它是计算机网络中使用广泛的另外一种线材。由于它在主线外包裹绝缘材料,在绝缘材料外面又有一层网状编织的屏蔽金属网线,所以能很好的阻隔外界的电磁干扰,提高通讯质量。

  射频同轴电缆的优点是可以在相对长的无中继器的线路上支持高带宽通信,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体积大,细缆的直径就有3/8英寸粗,要占用电缆管道的大量空间;二是不能承受缠结、压力和严重的弯曲,这些都会损坏电缆结构,阻止信号的传输;最后就是成本高,而所有这些缺点正是双绞线能克服的,因此局域网环境中,基本已被基于双绞线的以太网物理层规范所取代。

网友:
射频同轴电缆的优点是可以在相对长的无中继器的线路上支持高带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