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网格铜和线宽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13):
最小线宽8mil 铺的网络铜宽5mil;会有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A:
    把铜皮的线宽改成8mil,或者将铜皮所附网络加入net class,再对net class,设置线宽规则(只有一个网络直接对net设线宽规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铜皮的线宽改成8mil,或者将铜皮所附网络加入net class,再对net class,设置线宽规则(只有一个网络直接 ...

版主的意思是对这个网络添加一个规则设置,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对这个网络添加一个规则设置,是吗?

是的,能设个规则最好,铺铜线宽设置成8mil的话有bga区域铜是铺不进去的,这个要注意下

网友:
    来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版主好友爱啊

网友:
    铜皮宽度5作用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