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之U-Boot-1.1.6之初解二个重要的数据结构gd_t与bd_t

楼主(2020-05-13):
在分析U-Boot第二阶段的C函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二个重要的数据结构,因为它们在第二阶段中无处不在!知道它们的厉害了吧?究竟是谁那么厉害呢?

     打开 lib_ARM/board.c  在第55行看到:

55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这是什么意思呢?找遍board.c也没找着它的第二次出现,因为它只出现一次,而且仅需一次就够了。从字义上翻译,“声明全局的数据结构型指针”。大概可以猜到,它起着声明的作用,在include/am-arm/global_data.h头文件的第64行:

64    #define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register volatile gd_t *gd asm ("r8")

     原来它的作用是,声明gd这么一个全局的指针,这个指针指向gd_t结构体类型,并且这个gd指针是保存在ARM的r8这个寄存器里面的。

     gd_t : global data数据结构定义,位于文件 include/asm-arm/global_data.h。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全局的系统初始化参数。需要用到时用宏定义: DECLARE_GLOBAL_DATA_PTR,指定占用寄存器r8。原型如下:

typedef struct global_data

{
       bd_t    *bd;            // bd指针指向bd_info这个结构体,保存开发板的相关参数

       unsigned long flags;        //指示标志,如设备已经初始化标志等
       unsigned long baudrate;         // 串口的波特率
       unsigned long have_console;    // 串口初始化标志

/* Relocation Offset 重定位偏移,就是实际定向的位置与编译连接时指定的位置之差,一般为0 */

       unsigned long reloc_off;
       unsigned long env_addr;       // Address of Environment struct ,环境参数地址
       unsigned long env_valid;      // 环境参数CRC检验有效标志
       unsigned long fb_base;       //base address of frame buffer 帧缓冲区基地址

#ifdef CONFIG_VFD           //  include/configs/EmbedSky.h里面没有此宏定义,故忽略
       unsigned char vfd_type; /* display type */
#endif
#if 0
       unsigned long cpu_clk;             /* CPU clock in Hz!  */
       unsigned long bus_clk;            /*  Bus  clock in Hz!  */
       unsigned long ram_size;        /* RAM size */
       unsigned long reset_status;   /* reset status register at boot */
#endif
       void  **jt;          /* jump table 跳转表,用来"函数调用地址登记" */
} gd_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d_t : board info数据结构定义,位于文件 include/asm-arm/u-boot.h定义,主要是保存开发板的相关参数。

typedef struct bd_info

{
       int   bi_baudrate;                          / /串口波特率
       unsigned long bi_ip_addr;           // IP地址
       unsigned char bi_enetaddr[6];    // MAC地址
       struct environment_s        *bi_env;
       ulong    bi_arch_number;          //板子ID号
       ulong     bi_boot_params;         // 启动参数
       struct                                        //RAM 配置

              ulong start;
              ulong size;     //CONFIG_NR_DRAM_BANKS=1,即1 bank of DRAM
       } bi_dram[CONFIG_NR_DRAM_BANKS];

#ifdef CONFIG_HAS_ETH1          //  include/configs/EmbedSky.h里面没有此宏定义,故忽略
    /*  如果有第二块网卡,指定MAC地址   */
       unsigned char   bi_enet1addr[6];
#endif
} bd_t;

——————————————————————————————————————

U-Boot启动内核时要给内核传递参数,这时就要使用gd_t,bd_t结构体中的信息来设置标记列表。

这节就讲到这里,祝愿大家学习愉快。

网友:
    初解二个重要的数据结构gd_t与bd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