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特别做法

楼主(2020-05-13):
    针对于这种7个pin的MOS管,为什么要在图中红框中入力一块soldmask?这样做是为了散热吗?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吗?MOS管的下面是否不能配置器件,请各位大神解一下惑。

网友:
    有可能是为了散热,但也不排除的可能性

网友A:
    主要是为了散热,背面不能放置其他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散热,背面不能放置其他器件

谢谢大神的回答,还想请教一下,作业时还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网友B:
    不是为散热。大焊盘oversize 开窗是为了减薄大焊盘锡浆,这样过回流炉时大焊盘上融锡的表面张力成为主导,把器件抓牢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为散热。大焊盘oversize 开窗是为了减薄大焊盘锡浆,这样过回流炉时大焊盘上融锡的表面张力成为主导, ...

谢谢老铁的回复,那就是说追加漏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器件不容易脱落,那它的背面不给配置器件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的回复,那就是说追加漏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器件不容易脱落,那它的背面不给配置器件是基于哪方 ...

    并没有功率MOSFET对面不可放置器件这种硬性规定。是否放置要根据具体应用环境、功率信号性质等考虑,如产热量,电磁辐射,有限布局空间等等。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C:
    红框处的soldmask应该是用来开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框处的soldmask应该是用来开窗的。

开窗散热?

网友D:
    没有背面不能放器件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背面不能放器件的要求

我在作业中客户要求这种MOS管背面不能配置其他器件

网友:
    why?开窗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