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焊盘设计的最关键点

楼主(2020-05-13):
FPC,柔性电路板。一根FPC的电路数量可以超过100根,但只占据了0.2mm的厚度。虽然比排线贵,但在体积紧凑的智能硬件中使用很广泛。尤其是手机、智能手表等场景。

前面我们讲了FPC的作用和工艺。链接在此:FPC里面有什么?点这里!

今天重点讲一下,焊接式的FPC的金手指设计技巧。

硬件产品质量做的好不好,设计占了一大半!

焊接FPC的好处

FPC焊接,能够节约2个板对板连接器,或者节约1个Zif插接连接器,节约1-2块钱的成本

因此在很多低端产品上,采用焊接式的FPC。(手工焊接,比机器贴装更快。)

焊接实FPC如果设计的好,除了比连接器省钱之外,还比连接器更结实:焊接肯定比扣上的更扎实。

缺点就是焊接区域相对连接器要大一些,维修要复杂一些

虽然金手指对应的焊盘只有一层,但是FPC的金手指不能只做一层。

FPC是非金属基材,传热很慢。如果只有一层金手指,手工焊接的时候烙铁热量传递不过去,就很难焊上了

同样,在焊盘上打的过锡孔,也为了传热,并让熔化的焊锡可以在上下层之间流动。

这是同一根焊接的FPC的两面

早期的工程师,只做了双面焊盘。但产品生产的时候经常有FPC断路的情况。

后来发现,并不能怪FPC厂家做的质量不好,而是应力过大,容易断裂,必须通过设计手段来改进。

最后我们发明了“双面走线+额外过孔”的方式,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你怎么折,FPC都不会坏

损坏的原因:FPC可弯折,是建立在铜箔整体被拉伸的基础上的。FPC焊接之后,焊接面不能被拉伸。一旦被拉起,受力点集中在焊接面的边缘,边缘就会被拉断

改成了双面走线后,其实没有解决底面断裂的问题,但因为有了两层走线,断了一层还有一层,就不会造成信号断路了。

网友:


网友:
    配上图片更好理解,正是需要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