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阻器

楼主(2020-05-13):
万用表中,有时所烧坏的电阻器往往为零点几欧至几欧,市场上又买不到同样的电阻器,可否自制?

  对于小阻值的电阻器可以自制。方法是用高阻值电阻器(一般100kΩ以上即可)作骨架,把电阻丝缠绕在高阻值电阻器外表,电阻丝两端焊在高阻值电阻器的两根引出线上。

  电阻丝可从旧的线绕电阻器上拆下使用。

  如果找不到旧的线绕电阻也可以用直径0·lmm以下的漆包线绕制,具体需要多长的漆包线,可用数字万用表测出(因数字万用表精度高)。

网友:
方法是用高阻值电阻器(一般100kΩ以上即可)作骨架,把电阻丝缠绕在高阻值电阻器外表,电阻丝两端焊在高阻值电阻器的两根引出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