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插件对PCB基本工艺要求

楼主(2020-05-13):
AI插件对PCB的工艺要求
1、 PCB板尺寸:最大长:508mm  最大宽:380mm,公差:±0.15mm;
2、 PCB的材质:FR-4,板厚: +0.15,-0.10mm, 铜箔厚度:0.035um(1盎斯);
3、 插机定位孔要求: AI机只需要两个定位孔,直径:4.1mm,离板边中心间距5.0mm, 公差:±0.1mm,从定位孔那边看,AI机的流向是从右往左传送的,此方向由四个角上的箭头作指示;
4、 PCB的阻焊油:灯板类(2PB-D*)顶层为亚光黑色,底层为绿油;控制板和电源板类(2PB-CT*)双面为绿油,所有PCB过孔均非特殊要求外均要求覆盖阻焊油;
5、 PCB的表面工艺:焊盘要求喷锡处理,安装孔(一般不小于3.5mm的孔)的要求作非金属化处理,有此工艺为铅工艺;
6、 PCB板边要求:工艺边宽度不小于5mm,工艺边要圆角;
7、 PCB板边丝印要求:需要在顶层的四个角上的工艺边上增加宽度为10mm的丝印(参考图1),要求丝印不要刷到有效的PCB板上,此前与此有冲突的PCB需要供应商帮我们改过来;
8、 PCBMARK点要求:实心点直径:1.0mm,取消周围的盲点识别区;
9、 PCB邮标孔要求:放在板边的内侧,若放在外侧,可能影响装配;
10、 PCB板上LED元件脚两孔中心间:5.0mm,偏移公差:±0.08mm,孔径是1.0mm,误差:±0.1mm
11、 PCB外形要求:将所有的圆形板改下如参考图1的方形板,PCB型号不变,但名称后面会增加(AI工艺)字样;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9F.tmp.png   1
1、 PCB板最大变形度:PCB喷锡前需经过4个小时150度烤板,保证板面平整,针对单双面PCB均要求PCB翘曲度< 0.7%;
2、 PCB厂商标记要求:
1) 颜色: 白色;
2)公司标记: 厂商名前两个汉字韵母大写+生产年份周期,
例如:同悦2014年第26周   :TY 15 26
             3)公司标记放置位置:
A)针对拼板的,单板PCB尺寸大于100*50mm,要求每块PCB均需要增加厂商标识;
B)放置在PCB型号的附近位置,不能放置在工艺边上,

网友:


楼主:
    里面有,你看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AI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