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图片这个POE电路(PD)上画圈的这什么器件

楼主(2020-05-13):
    大神帮忙看看图片这个POE电路(PD)上画圈的这什么器件,放在这里什么功能,感谢!

网友:
    伍尔特 WE 大电流功电感

网友:
    WE这个好像是齐纳二极管吧!!最右边的好像是瞬态二极管

网友:
    1的位置是电感,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中间这个是啥?2个焊盘,像个电感,但是量阻抗2个焊盘之间是不通的。

楼主:
    说错了,中间这个是4个焊盘,左边2个焊盘是通的,右边2个也一样。像是变压器。

网友A:
    中间是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共模电感?

看着像,不确定是不是,但是直流用共模电感干啥用?

楼主:
    看了中间的丝印是WE322,最右边的丝印是WE251

楼主:
    中间丝印是WE332

网友B:
    功率电感,共模电感,桥堆。
    这个功率电感在这里太怪。按pd的设计原理来说,RJ45进线端有桥堆和共模电感正常,不应该有功率电感。pd设备主要拓扑就是flyback,在flyback的高压部分已经有变压器原边电感,是不需要额外的功率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感,共模电感,桥堆。
这个功率电感在这里太怪。按pd的设计原理来说,RJ45进线端有桥堆和共模电感正 ...

感谢!这个桥堆是指整流桥吗?是如图这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桥堆是指整流桥吗?是如图这种吗?

    是的。你没有原理图吗?只要有了pcb,把上面那个主芯片型号查出来(这种芯片一般不可能用国产的,根据丝印一般都能查到型号)。到百度上查pdf,基本的图纸就出来了。都不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没有原理图吗?只要有了pcb,把上面那个主芯片型号查出来(这种芯片一般不可能用国产的,根据丝 ...

    没有图纸,查了型号没有找到规格书,看了淘宝上是共模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查了型号没有找到规格书,看了淘宝上是共模电感。

    你找的是共模电感资料?搞清楚问题的关键,你是要做pd还是做emc防护。
    把pd电路搞到手了,emc部分用你们公司常规做法就好了。如果你们公司没有,一般的设计电路上都有参考的emc电路。
另外,如果你关注重点是emc电路,然后你想照着这个电路抄,那只能说你连方向都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的是共模电感资料?搞清楚问题的关键,你是要做pd还是做emc防护。
把pd电路搞到手了,emc部分用你们 ...

    要做EMC防护,不明白他们加共模电感干啥,一般用在差分信号上虑共模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EMC防护,不明白他们加共模电感干啥,一般用在差分信号上虑共模比较好。

这说明你对emc还没有入门(虽然我也是)。至于说到认证,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你对emc还没有入门(虽然我也是)。至于说到认证,大家都懂的。。。

感谢大神耐心解答

网友:
    能否告知,怎么能向楼主那样发图片问问题?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

网友:
    围观一下,这板好像是网线叠加电源的PCB板吧,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06-06):
    WE 大电流功电感!

网友:
    錦衣衛圖庫 - 寶船紀要!

    MPS MP8009GV.pdf

网友(点评):
是一個電源升降壓電感, 二個EMI過瀘變壓器, (已經有二個橋式整流, 何來再一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