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0-05-13):
各位老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好像时温度采集的

网友A:
    好像就是时温采集,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时温采集,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

    用的ad16

楼主:
    这个R105和5V电源是干嘛的

网友B:
    R105和5V电源是为了给可变电阻R106提供参考电压的。

网友:
    温度导致电阻分压的变化,通过放大器输出

网友:
    R106是温度传感器,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由于R106的电阻变化,TEMP的电压就会改变。当比较器LM339,8脚电压高于9脚时输出低电平。否则为高阻态。

网友:
    左边温度采集,可能到了单片机的ADC口了。右边通过比较器,当温度达到特定的值时,比较器输出,最右边应该是个光耦,可能驱动风扇或者其他的开关。

网友:
    能否告知,怎么能向楼主那样发图片问问题?

网友:
    R59是不是接错了啊,怎么负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05和5V电源是为了给可变电阻R106提供参考电压的。

    C17那个电容是跟R组成一个RC滤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