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CIS配置本地元器件数据库遇到如下问题

楼主(2020-05-13):
Select table property names 选择表属性名称
Select table property 选择表属性
这两个如何添加,按字面意思一个是名称,一个属性。而实际填的都是名称(数据库),不解。

网友A:
选成一致的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成一致的就可以的。

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默认配置就行,一个是物料编码,一个是器件值

楼主:
    Capture+CIS配置本地元器件数据库,做好了,缺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2020-06-12):
引用 楼主:
    Capture+CIS配置本地元器件数据库,做好了,缺觉得用处不大。

    我们原理图都是抄的 感觉是不大

网友(2020-08-11):
    part number这相是器件料号,管理物料的时候每个公司都有物料编号,VALUE是参数,比如电容10PF

网友B:
    左边的 Part_Number和Value是cadence识别的属性,右边那个下拉框是你自己的数据库里的属性,要一一对应起来,比如你的数据库属性没有 Part_Number,而是中文“料号”,那么你要在下拉框里选择“料号”,这样cadence才能知道你的数据库里哪个是Part_Number。当然这里我只是举例,实际中应该不能用中文

网友:
    1,选择数据表(access中 代表 part_Number的字段;2, 选择数据表(access)中代表Value的字段(就是,例如电阻 阻值的那个字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 Part_Number和Value是cadence识别的属性,右边那个下拉框是你自己的数据库里的属性,要一一对应起来 ...

    可以用中文,能识别。

网友(2020-09-15):
引用 楼主:
Capture+CIS配置本地元器件数据库,做好了,缺觉得用处不大。

    感觉好用的地方是,批量改,或者替换一些属性。另外比较严谨,产生BOM也省心。

网友(2021-02-23):
    请问如果part_number和value不在一张表内,还可以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