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20-05-13):
请教各位大神,我们有一个2只脚的连接器脚长1.7脚间距1.5中间也有点阻焊胶,但是过波峰焊后还是有65%左右的短路。经过调整波峰焊炉子参数都无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另外有没有这种零件的设计规范对脚长和间距有明确的定义。感谢!

网友:
这个不良主要是后面的没有SMT物料的焊盘在影响脱锡,1.5mm的间距很大了
(1)在圆孔焊盘与SMT焊盘中间线路处加印红胶,来阻挡焊锡
(2)切脚,伸出板底长度0.8--1.0mm
(3)改焊盘为圆形

网友:
    转90度过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