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类似双边沿单稳态电路的办法,使用的是xilinx的ZYNQ7010。

楼主(2020-05-13):
1、问题:使用xilinx的ZYNQ7010的PL部分实现类似双边沿单稳态触发电路
已知输入信号频率在7.9KHz~8KHz之间波动,波形为方波。当上升沿到来时跳变为高电平,在下降沿到来前降为低电平。当下降沿到来时跳变为高电平,在上升沿到来前降为低电平。
波形类似

2、要求
输出的脉宽要求大致为输入信号的一半,但并不严格要求。
要求输出信号的上升沿与输入信号的上升沿与下降沿严格对齐
FPGA上是新手,试了好多次没成功所以前来提问。希望大佬可以回答。
3、尝试做法

    reg[10:0] timer_cntp;//计数器1
    reg[10:0] timer_cntn;//计数器2
    reg flagp;//判断上边沿
    reg flagn;//判断下降沿
    wire flag;
    always@(posedge sys_crs or posedge sys_clk)//同步信号上升沿,sys_crs为输入信号,sys_clk为时钟
    begin
    IF (sys_crs)
        begin
        flagp <= 'b1;//标志位
        timer_cntp <= 11'd0 ;//计时开始
        end
    else if(timer_cntp >= 11'd1562&flagp==1'b1) //(1/8000/4)*50000000=1562.5
         begin
           flagp <= 'b0;//下个同步信号边沿前回复
           timer_cntp <= 11'd0 ;
         end
    else
        begin
           timer_cntp <= timer_cntp + 11'd1;
        end
    end

    always@(negedge sys_crs or posedge sys_clk)//同步信号下降沿
    begin
    if (!sys_crs)
        begin
        flagn <= 'b1;//标志位
        timer_cntn <= 11'd0 ;//计时开始
        end
    else if(timer_cntn >= 11'd1562&flagn==1'b1) //(1/8000/4)*50000000=1562.5
         begin
           flagn <= 'b0;//下个同步信号边沿前回复
           timer_cntn <= 11'd0 ;
         end
    else
        begin
           timer_cntn <= timer_cntn + 11'd1;
        end
    end
    assign flag=flagn|flagp;
   4、失败原因分析
一直在执行 if (!sys_crs)和if (sys_crs)
5、fpga上是新手,试了好多次没成功所以前来提问。希望大佬可以回答,解决这个双边沿单稳态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A:
01.错误
程序错误细节没看,主要是你的编码风格不太规范。
一般在always语句中采用时序控制,并且赋值采用非阻塞方式赋值(<=);而你的用法是在always语句中引入了事件控制(posedge sys_crs)。
假如在always语句中引入事件控制,一般用作组合逻辑,并且赋值采用阻塞方式赋值(=),例如always@(a,b,c or d)或者always@(*)。
可以用你的方式编码,但是更要加强逻辑状态的控制。
//------
02.源码及仿真波形如下,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我设置了百分之50和百分之八十,仿真时间1ms。
注释部分的代码,是另一种实现方式,可以替代它上面的对应代码。具体怎么学习就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错误
程序错误细节没看,主要是你的编码风格不太规范。
一般在always语句中采用时序控制,并且赋值采 ...

那其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错误
程序错误细节没看,主要是你的编码风格不太规范。
一般在always语句中采用时序控制,并且赋值采 ...

如果我理解的输入输出关系有错误,请把问题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理解的输入输出关系有错误,请把问题描述详细一点。

仿出来singal_out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你得告诉我代码改动哪里了。
我这边不改代码可以正常出仿真波形。*.v的仿真与开发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
你先参考如下步骤添加top的信号到窗口,看看哪个信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告诉我代码改动哪里了。
我这边不改代码可以正常出仿真波形。*.v的仿真与开发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 ...

我一个字都没改,我先自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哪儿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字都没改,我先自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哪儿设置的有问题。

我将将代码下载之后也能正常跑仿真。你肯定是改哪里了。

网友B:
代码重新下载后仿真结果。
你看看是不是波形没有显示全,调整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重新下载后仿真结果。
你看看是不是波形没有显示全,调整一下波形。

波形没问题,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