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怎么计算线宽线距

楼主(2020-05-13):
    如题,四层简单的刚挠结合板,硬板区用SI9000已经计算出线宽线距,那软板区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应该跟硬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硬板一样的

我猜是选择同样的模型,然后输入软板的板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