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数据存储器ram

楼主(2020-05-13):
存储器是由许多的存储单元集合所成,按照单元号顺序进行排列。每个单元由若干三进制位构成,以表示存储单元中所存放的数值,这种结构和数组的结构非常相似,故在VHDL语言中,通常是由数组描述存储器。存储器是用来存储程序和各种数据信息的记忆部件。

数据存储器ram

这是个可以随时存取数据的一块存储器,也就是可以读(取)也可以写(存)的存储器,简称为RAM存储。

现在单片机里面所使用的RAM存储器,属于静态RAM或SRAM存储芯片,这个和电脑用的内存条有所不同。只要你把数据写入SRAM后,不断电或者不清除掉,这个数据就一直保存在那里。电脑用的是动态RAM,需要不断地给它加刷新脉冲才能保存数据。

因为mcu处理的信息量比电脑小很多,所以它带的RAM也比较少:从完全不带、带128、256、...1K、2K,再到4K,比ROM少多了。

因为实际上RAM只是作为数据临时存放的地方,除非进行图像处理需要存放大量的数据外。一般对于执行较简单任务的MCU单片机,有这么多也够用,如果实在不够用也只能采取外加SRAM如6116、6264等等来扩展。

为了对RAM存储单元存取8位二进制数,当然也得和ROM一样用“地址”来标示它的具体位置。假如某单片机有1K(1024)RAM,它的地址也是从0000到1024,或16进制数的0000H到03FFH。可见和ROM的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
分享一款国产 内置蓝牙模块的MCU
N32WB452系列是基于32位ARM Cortex-M4F + Cortex-M0 双内核的BLE5.0mcu芯片,TX/RX功耗3.5mA,发
射功率 +3dBm,接收灵敏度-94dBm,主频 144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内置512KBFlash,144KB
SRAM,集成7xU(S)ART,4xI2C ,3xSPI,2xCAN2.0B ,1xUSB2.0FS Device ,1xXFMC,1xSDIO,数字
视频接口,2x12bit 5Msps ADC,2x1Msps 12bit DAC,支持多达18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内置密码算法
硬件加速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