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运用matlab求x的值。

楼主(2020-05-13):
%
clear all;
a=[82.86299668        151.4862596        476.6717276        560.5162287        673.8148052        768.6836445        716.6571019        858.5075085        915.0422693        1006.562253        1077.312832        1193.16267        88.60551248        145.0452442        29.96804474        112.3295698        399.3422085        70.70763535        5.45284E-29        329.3581722        27.85676869        40.7354277        274.7543767        218.7968594        8.822449089        86.57517696        337.9989951        29.04248768        1189.851163        250.74931
];
b=[2574.120293        3491.269338        7660.500186        11635.57493        15085.08152        19245.66773        17446.38589        18559.93244        19490.52028        20991.28312        21361.8812        23495.76745        1287.935315        5312.625141        549.056134        2566.097134        2212.06388        2826.719463        4834.221569        3324.487923        1111.758915        1006.082169        8533.648526        6721.196453        800.6892794        2455.849419        827.0202172        115.840244        7171.141853        314.3369999
];
c=[1.471000505        1.204295086        1.10352742        1.164864625        1.20961344        1.169075479        1.186127295        1.158252521        1.204402442        1.210634418        1.220598515        1.235608176        0.534890936        1.554930468        0.727325467        0.885470159        0.59498359        0.914453841        1.014371596        0.830421285        0.995457006        0.846837215        0.569243947        0.801251572        0.99408743        0.794596471        0.506053059        0.716685822        0.799584881        0.139373919
];
k=[0.122982561        0.163117816        0.179831565        0.15563523        0.120580734        0.081886942        0.054414145        0.03211904        0.01724702        0.008094811        0.003574842        0.001348821        0.003767573        0.000710247        3.70176E-06        6.79004E-06        6.14432E-07        2.61873E-06        1.29625E-06        1.81681E-06        0.000762261        0.000696549        0.000275714        0.000280091        0.000523321        2.91849E-05        5.71538E-05        0.042308566        0.00115197        0.008587005
];
y=sum(k.*exp(-((x-a)./b).^c))
当y=0.001时,求x值

如上所述,需要运用matlab求x的值,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参考下1stOpt的计算:

Constant y=0.001;
    Constant a=[82.86299668,151.4862596,476.6717276,560.5162287,673.8148052,768.6836445,716.6571019,858.5075085,915.0422693,1006.562253,1077.312832,1193.16267,88.60551248,145.0452442,29.96804474,112.3295698,399.3422085,70.70763535,5.45284E-29,329.3581722,27.85676869,40.7354277,274.7543767,218.7968594,8.822449089,86.57517696,337.9989951,29.04248768,1189.851163,250.74931],
    b=[2574.120293,3491.269338,7660.500186,11635.57493,15085.08152,19245.66773,17446.38589,18559.93244,19490.52028,20991.28312,21361.8812,23495.76745,1287.935315,5312.625141,549.056134,2566.097134,2212.06388,2826.719463,4834.221569,3324.487923,1111.758915,1006.082169,8533.648526,6721.196453,800.6892794,2455.849419,827.0202172,115.840244,7171.141853,314.3369999],
c=[1.471000505,1.204295086,1.10352742,1.164864625,1.20961344,1.169075479,1.186127295,1.158252521,1.204402442,1.210634418,1.220598515,1.235608176,0.534890936,1.554930468,0.727325467,0.885470159,0.59498359,0.914453841,1.014371596,0.830421285,0.995457006,0.846837215,0.569243947,0.801251572,0.99408743,0.794596471,0.506053059,0.716685822,0.799584881,0.139373919],
k=[0.122982561,0.163117816,0.179831565,0.15563523,0.120580734,0.081886942,0.054414145,0.03211904,0.01724702,0.008094811,0.003574842,0.001348821,0.003767573,0.000710247,3.70176E-06,6.79004E-06,6.14432E-07,2.61873E-06,1.29625E-06,1.81681E-06,0.000762261,0.000696549,0.000275714,0.000280091,0.000523321,2.91849E-05,5.71538E-05,0.042308566,0.00115197,0.008587005];
Function y=sum(a,b,c,k)(k*exp(-((x-a)/b)^c));